430捕获功能需要消抖吗

楼主(2016-08-17):
最近做了msp430定时捕获的实验,想用计算一个下降沿脉冲的时间间隔,发现能捕获到但是每来一个下降沿的时候,捕获到多个是什么原因啊,用信号发生器给了一个1s周期的方波,采集到情况是每秒采集到2个,不知道哪里有问题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unsigned char overflow,value;
void main (void)
{
WDTCTL = WDTPW+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看门狗定时器
P1DIR = BIT0+BIT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1.0方向为输出
P1SEL = BIT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1.2端口为功能模块使用
TACTL = TASSEL0+TACLR+TAIE+MC_2;            //定时器A时钟信号选择ACLK,同时设置定时器A计数模式为连续增计模式
CCTL1 = CM_2+SCS+CAP+CCIE;                  //下降沿捕获,CCI0A为捕获信号源
_EIN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
while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OOP
}
#pragma vector=TIMERA1_VECTOR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A中断处理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switch(TAIV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向量查询
  {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捕获中断

        if (CCTL1&CM1)                  //下降沿
        {
           value++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case 1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溢出中断
       overflow++;
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溢出计数加1
    default:break;
  }
}

网友A:
建议加延时

网友B:
在哪里加延时合适呢

网友C:
你可以硬件进行消抖

网友C:
一般软件可以延时消抖就行。

网友D:
捕获本身的原理很简单,用在对时间准确性要求严格的地方,如果还要消抖的话,往往就不用捕获了,消抖根本无法保证时间的准确性,除非对准确性要求很低,往往这种情况也用不着捕获了

网友E:
这个还是需要的,防止误触发的。。

网友F:
需要,可以延时消抖

网友F:
如果觉得可以,直接硬件消抖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在哪里加延时合适呢

你可以参考一下以下的代码,下降沿触发中断,消抖可以在中断里面消抖。
#pragma vector = PORT1_VECTOR;
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key = 0;
        key = GPIO_getInputPinValue(GPIO_PORT_P1,GPIO_PIN1);
        if (key == 0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if (key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toggleOutputOnPin(GPIO_PORT_P1,GPIO_PIN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GPIO_clearInterrupt(GPIO_PORT_P1,GPIO_PIN1);

网友H:
做捕获功能的是不能做消抖处理的啦

网友I:
硬件进行消抖怎么做

网友J:
你是要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呢

网友J:
软件实现成本低一些的。

网友K:
这个需要消吗

网友K:
前段电路做好吧。

网友L:
这个不需要消抖就行。

网友L:
看看你的信号是怎么样的

网友M:
6楼正解,要消抖 就干脆 用查询,10ms查询一次,查询5次  取其3 ,保证什么抖动都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