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请教下这个电路怎么理解?

楼主(2016-08-17):
请问下com端二极管的作用?它是用来驱动数码管的 ,这个电路应该是共射极电路,但是集电极接个二极管,电流怎流下来呢?

请教大侠解答下,谢谢了

网友A:
驱动数码管的时候这个二极管没用。
驱动电感负载时有用

网友B:
“它是用来驱动数码管的”
这可不一定,也可以用来驱动继电器之类。
驱动数码管时,此二极管没有用,接电源正端也可以,空着不接也可以。
驱动继电器时,应该将COM端接电源正端。

网友C:
手册里有解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数码管的时候这个二极管没用。
驱动电感负载时有用

嗯,我刚看了下 有点明白了,inductive load,它接感性负载时才有用,起到 了一个释放电流的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它是用来驱动数码管的”
这可不一定,也可以用来驱动继电器之类。
驱动数码管时,此二极管没有用,接电源 ...

恩,,是的,刚理解有误了,我看的是接的数码管的,它其实 可以理解 为一个NPN管的时候,用来驱动LED的情况

楼主:
谢谢,我看手册了,中文的不全,我看的英文的,有点理解了,驱动继电器的时候可以释放感应电流的作用

网友D:
这是共阳,OUt接LED的K,COM接LED的A及电源,当输入是正电压,电流从A流进,过K,C到地,当输入低电压是,有一些感应电压时,由C经上二极管返回到电源。COM端。

网友E:
消反电动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共阳,OUt接LED的K,COM接LED的A及电源,当输入是正电压,电流从A流进,过K,C到地,当输入低电压是, ...

嗯,,是的,谢谢,我明白了,主要是接继电器的时候,可以释放继电器产生的感应电流

楼主:
嗯,,是的,谢谢,由于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势

网友F:
集电极电流怎流下来?  还没人回答呢

是不是运放的电路,一般都把电源部分省略了?
或者是,这个电路图仅仅画的是实际电路的交流通路,静态直流通路省略了?

网友F:
没看到,原来有人回答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为什么要释放这感应电流?不释放它会造/反吗?谁能指点二下。

如果不释放的话,感应电势很高,可能会烧坏三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集电极电流怎流下来?  还没人回答呢

是不是运放的电路,一般都把电源部分省略了?

我描述有误,它接的是数码管,两个I/O口控制的,一个I/O提供电流,一个控制作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