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
M051的Flash内存控制器(FMC)

楼主:
概述
NuMicro M051™ 系 列 具 有 64K/32K/16K/8K 字 节 的 片 上 FLASH EEPROM , 用 于 存 储 应 用 程 序
( APROM) ,用户可以通过ISP/IAP更新FLASH中的程序. 在系统编程 (ISP) 允许用户更新焊接在PCB板
上的芯片中的程序. 上电后,通过设置Config0的启动选择( CBS)确定Cortex-M0 CPU从APROM或
LDROM读取代码. 此外, NuMicro M051™系列为用户提供额外的4k字节的数据FLASH,以供用户在芯
片于64/32/16/8K字节APROM模式下系统掉电之前存储一些基于应用的数据。

特性
y 高达50MHz的零等待连续地址访问
y 64/32/16/8KB 应用程序存储器(APROM)
y 4kB 在系统编程 (ISP) 加载程序存储器(LDROM)
y 固定的4kB数据FLASH,带有512字节页擦除单元
y 在系统编程(ISP)/在应用编程(IAP)更新片上Flash EPROM
y 在电路编程(ICP)采用串行调试接口(SWD)

楼主(2016-08-17):
FMC组织结构
NuMicro M051™ 的flash存储器由程序存储器(64/32/16/8KB),数据FLASH, ISP加载程序存储器,用户
配置块组成. 用户配置块提供几个字节来控制系统逻辑,如flash安全加密,启动选择,欠压电平等。用
户配置块的作用类似上电时的保险丝。在上电期间,从FLASH存储器被加载到相应的控制寄存器中,用
户可根据应用要求在芯片贴到PCB板上之前通过烧写器设置这些位,数据FLASH的开始地址和大小可由
用 户 根 据 应 用 配 置 , 但 是 对 于64/32/16/8KB 的FLASH 存 储 器 设 备 , 其 大 小 为4KB , 开 始 地 址 为
0x0001_F000.

楼主:
启动选择
NuMicro M051™提供在系统编程 (ISP) 特征,允许用户直接更新PCB板上芯片中的程序. 提供4kB程序存
储器专门用于存储ISP固件. 用户设置Config0的(CBS)以选择从APROM或LDROM启动.

Data Flash
NuMicro M051™为用户提供数据FLASH. 通过ISP程序读/写. 擦除单位为512字节. 若要改变一个字,需
要先把所有128字拷贝到另外页或SRAM中. 对于8/16/32/64KB的flash设备,数据FLASH的大小为
4KB,开始地址固定在0x0001_F000.

楼主:
在系统编程(ISP)
注: 使用ISP功能之前, 先设置ISP_EN(AHBCLK[2])打开ISP时钟.图 6.13-5 ISP 时钟源控制示出ISP时钟
源框图

程序存储器和数据FLASH支持硬件编程和在系统编程 (ISP). 硬件编程模式在该产品进入批量生产状态
时采用批量写,以减小编程开销和上市时间。若产品还在开发阶段或终端用户需要升级固件时,硬件编
程模式不是很方便, ISP模式能更好地适用于这种情况。 NuMicro M051™支持 ISP 模式,即通过软件控
制来对设备重新编程. 而且,这种更新应用程序固件的能力使得广泛应用成为可能。
ISP 可以在没有将微控器从系统中取下来的情况下执行编程. 各种接口使得LDROM更容易更新程序代
码. 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UART连接到LDROM中的固件来执行ISP, PC一般都是通过串口传输新的
APROM代码. LDROM接收后,通过ISP命令,重新对APROM编程。 Nuvoton 提供用于NuMicro M051™
的ISP 固件和 PC 应用程序. 用户采用Nuvoton ISP工具可以非常方便地执行ISP.
ISP程序
NuMicro M051™ 支持从APROM还是LDROM启动由用户配置位(CBS)定义。 用户想更新APROM中的
应用程序时,可以写BS=1,并开始软件复位使芯片由LDROM启动. 向ISPEN写入1开始ISP功能. 在向
ISPCON寄存器写数据之前, S/W 需要向全局控制寄存器( GCR, 0x5000_0100)的REGWRPROT寄
存器写入0x59, 0x16 和 0x88,这个过程用于保护FLASH存储器免受意外更改.
向ISPGO向入数据后,要检查几个错误条件. 如果错误条件产生时, ISP操作失败,其失败标志置位,
ISPFF标志由软件清零,而不会在下次ISP操作时被覆盖,即使ISPFF保持为“1“,下一次ISP也可以开
始. 建议在每次ISP操作后,通过软件检查ISPFF位,如果ISPFF被设置为1了,就将其清零。 .
当ISPGO置位, CPU将等待ISP操作结束,在此期间,外设仍然正常工作,如果有中断请求时, CPU仍
然会先执行完ISP后再响应中断.

网友A:
NuMicro M051™为用户提供数据FLASH. 通过ISP程序读/写. 擦除单位为512字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