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消除MOS管开关时引起的地噪声

楼主(2016-08-18):
现象:使用三相桥驱动BLDC时,地信号会产生15KHz左右的干扰噪声(MOS管开关引起)
说明:功率部分(三相桥驱动)和信号部分(DSC处理)采用同一电源。
问题:三相电流使用电阻采样,运放的基准电压1.65V由电源DCDC(48V转15V)+DCDC(15V转3.3V)+TL431(3.3V转1.65V)转换而来,1.65V上会因为地噪声,叠加上副值100mV,15KHz左右的干扰信号,影响电流采样波动。
实际:如上在同一电源下,如何消除电机旋转时产生的地噪音;或如何稳定1.65V采样基准源,避免采样电流波动?

网友A:
PCB布线的没处理好吧,尽量单点接地;

另外采样是差分采样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布线的没处理好吧,尽量单点接地;

另外采样是差分采样的吗?

版主好。
信号地与功率地直接通过22uH 0.6A电感连接的。
采样电阻两端,直接差分靠近走线的。
另:在同一电源下,电机转动时,不可避免的会在电源端产生高频干扰(MOS管开关频率)。是否只有使用双电源,或隔离变压器等处理掉?

网友:
不需要,这个是共模信号,不用管它。

网友B(2019-12-04):
您好,请问一下您这个问题后面解决了吗?如果可以的话想向您请教一下,我的联系方式qq 714212196

网友C:
测试不正确吧?示波器你怎么测出来的

网友D(2020-02-21):
这个信号,在运放地和电源地上都会有,只需要采样时刻选在mos开启的中点就能避开这个干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