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《电路原理》知识点注解——电路节点(node)

楼主(2016-08-1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最简单的,电阻串并联等效后,其节点数就不同!

需注意的是,这里电阻没有具体规定其阻值取多少。

网友A:
本来是几乎用不着说的基本常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来是几乎用不着说的基本常识。

没办法,一条几乎谁都知道的迟滞回线,一个谁都知道的跟随器电路,这些都需要费劲说明。

其实,如果真的是什么理论都不知道的电工,或许还更容易从直观上理解那些常识。反而,稍微懂点理论的,或许还真的会陷入到某种误区中。

譬如,理想运放模型,有许多理论文献(甚至包括教科书)多半把运放的一阶动态特性给扔掉了。这在负反馈下的稳定态没有太大的问题,但是若是应用在正反馈下其就出问题了。

网友A:
说到“磁滞回线”和“迟滞回线”,我倒是想起来“欧拉角”和“欧拉圆”。
都以欧拉命名,这些角和这个圆,有什么关系?
“磁滞回线”的发现,远比任何电子技术早得多,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电子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到“磁滞回线”和“迟滞回线”,我倒是想起来“欧拉角”和“欧拉圆”。
都以欧拉命名,这些角和这个圆, ...

“欧拉角”和“欧拉圆”,不是一个范畴的两个东西。

这里所讨论的迟滞回线,是系统工作在正反馈下的特殊响应曲线,这里存在着幅度限制条件(或饱和)所以形成了回线。一个系统的响应必须根据其工作的具体状态而定,否则就失去了意义。为了直观地说明问题,我还给了一个机械模型,指出中间的那条凸起的“红线”(类似一条山脊)上是不稳定的。

此帖说的节点,同样必须针对给定的具体某个电路图,才能确定具体的图形拓扑特性(譬如“点”和“线”)。如果通过变换,变成了另外一个图,相应的图形拓扑特性必然也变成了另外的情形,虽然就某些功能上具有等效性。最简单的,如果将两个串联的电阻等效成一个电阻,那么在等效电路中就只能看到一个等效电阻,其中的那个节点就“没了”。非常简单的道理。

其实,现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,这已经不是个单纯的学术或技术问题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“欧拉角”和“欧拉圆”,不是一个范畴的两个东西。

这里所讨论的迟滞回线,是系统工作在正反馈下的特殊 ...

没错,已经不是个单纯的学术或技术问题了。
所以我很少参与,没意思。

网友B:
全文都在避重就轻,对自己的发明--0欧姆电阻代替导线--一字不提!!!
楼主给大家讲讲,在电路理论里,0欧姆电阻和导线,以及0V电压源,伏安特性有什么不同?!

0欧代替导线,该电阻的两个节点电压相同,流过的电流相等,这两个节点有何不同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