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程序结构的一些看法和迷惑

楼主(2016-08-18):
本文思想来自于一本叫做AVR单片机实战教程的书。

较简单的程序结构:死循环查询结构
void  main()
{
    initialinze();//初始化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if(条件1满足)
          task(1);
          if(条件2满足)
          task(2);
           if(条件3满足)
           task(3);
           .......
    }
}
这种结构就是一种典型的前后台结构。前台是个死循环结构,主要负责条件查询和数据处理任务。后台为中断系统,处理时间要求相对严格的操作。后台数据处理较为简单,一般大量的数据处理放在主函数内,不放在中断内。

特征:时间相应差,如果有多个任务,会出现数据更新满特点。比如液晶显示屏刷新太慢就会出现数据跳动大。最多需要等待一个循环响应的时间,称为任务响应周期。

另外一种结构叫做时间片轮训结构。因为大多数任务的执行时间我们都可以预估出来的,比如液晶10ms刷新一次,温度5min采集一次,电机10min动作一次。可以采用一个定时器,当定时时间到执行某个任务。整个系统只有一个定时器中断。(此句是从书上看到的,老觉得不对劲。万一任务里有个串口,需要不定时接受,那肯定需要定时器中断啊)

网友A:
任务多了,都会慢,OS可以灵活调度而已,

网友B:
你对系统概念理解有误。

网友C:
它说的  整个系统只有一个定时器中断
特指的是用于时间片调度的定时器, 所有任务的调度都使用这同一个定时器

当然你也可以有其它用途的自定义定时器

另外你举的例子,  串口的话, 应该是串口中断而不是定时器中断

网友D:
一般是把中断叫做前台

网友E:
基于时间片的系统,除timer有中断外,其他的器件均采用轮询的方式,只是轮询的时间不同,参考《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》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