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72B-DISCOVERY 开发板 试用中遇到问题

楼主(2016-08-18):
主要是关于串口硬件上的问题。。。
下图中SB11和SB12 连接上的作用主要是什么?是否可以将主MCU的串口TTL通过F103转化成USB发送到PC端?

还是说,该开发板如果要将串口发送到PC端,需要外配硬件(USB转串口)?

官方的文档上也没有说,求老司机们帮忙解答一下哈

开发板串口

开发板串口

网友A:
SB11/12你就想成跳线,要不要看你怎么使用了;
要发数据到PC端,直接到PC串口端不行么?只需要电平转换;如果要发到USB,当然外围需要相关电路最好是成品的USB转串口
你用的片子也带USB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B11/12你就想成跳线,要不要看你怎么使用了;
要发数据到PC端,直接到PC串口端不行么?只需要电平转换;如 ...

也就是说,我截图这块电路,没法充当USB转TTL电路是吧,只是能用作ST-link调试用是吧。。

谢谢啦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,我截图这块电路,没法充当USB转TTL电路是吧,只是能用作ST-link调试用是吧。。

谢谢啦。。。 ...

你这块都算不上啥电路,就是导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,我截图这块电路,没法充当USB转TTL电路是吧,只是能用作ST-link调试用是吧。。

谢谢啦。。。 ...

补充一句,说电平转换不对,其实是协议转换。

网友B:
discovery只是ST-Link V2,Nucleo才是ST-Link V2-1。只有V2-1才带串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iscovery只是ST-Link V2,Nucleo才是ST-Link V2-1。只有V2-1才带串口。

了解了解,对ST官方的板子都比较陌生,谢谢啦。。。。

网友C:
SB11和SB12 连接上的作用主要是将串口连接到Arduino的接口,方便外部调试。

ST-LINK V2-1自带虚拟串口功能,可以将主MCU的串口TTL通过F103转化成USB发送到PC端

网友D:
肯定要外接啊,板上有没有USB转串口芯片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肯定要外接啊,板上有没有USB转串口芯片;

我想着F103可以当做转化芯片的,看来是我想多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着F103可以当做转化芯片的,看来是我想多了

那F103要重新烧写固件了。。。。

网友E:
串口通信啊,断开后,就可以单独使用那个接口给其他地方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