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【原创】【魅力Gokit3】序列之1:与电脑约会

楼主(2016-08-18):
【魅力Gokit3】序列之1:与电脑约会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转载请注明: 版权所有!否则后果自负,谢谢合作!!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:
1.准备工作
2.驱动安装
3.在线编程
一、准备工作
1.电脑一台;
2.Micro-USB线一根;
3.Gokit3开发板一块。
二、驱动安装
1.通过Micro-USB连接开发板和电脑。如下图所示:
2.安装驱动,插上电,会自动安装一部分驱动。如下图所示:
三、串口查看启动效果
1.打开窗口调试助手,进行相应的设置。如下图所示:
2.点击打开串口。如下图所示:
至此,驱动部分大功告成!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第  1  篇:    【原创】【魅力Gokit3】序列之0:裸照篇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