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逆变器]
启动过流问题

楼主(2016-08-18):
常规逆变器,输入端接的是48V电池组,输出断带220V交流负载。启动的时候容易保护:逆变器关断,继而电池关断。解决的方案是在逆变器的输入回路限流,有改善,但是现在在其他设备上使用还是有过流关断现象。于是在电池输出断加入电解电容储能电路。加入后有缓解,但还是没有根本解决。望群里高手看下这部分电路。给些建议。

电解电容储能启动

电解电容储能启动

网友A:
1输入48V 加LC 应该有所改善
2 逆变器要加缓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输入48V 加LC 应该有所改善
2 逆变器要加缓起

您帮忙分析下我上传图片那部分电路。那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。我没看明白。

网友B:
小小的5D25NTC后面放4000多uF的电容工作在50V左右挺逗的; 对ESR没要求的地方竟用8只小容量电解电容并联。  设计者是推销电容的吧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小小的5D25NTC后面放4000多uF的电容工作在50V左右挺逗的; 对ESR没要求的地方竟用8只小容量电解电容并联。  ...

确实,电容太多了。吓呆我了。

网友D:
电容加软启动电阻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后级负载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后级负载是什么?

我发的图片里面的XT6是接电池的正极端,经过电解电容储能以后,从XT7输出,接到逆变器的输入端。逆变器的输出端的负载是LED灯,就是家里用的那种LED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小小的5D25NTC后面放4000多uF的电容工作在50V左右挺逗的; 对ESR没要求的地方竟用8只小容量电解电容并联。  ...

你好。5D25NTC后面的两个大电解电容的目的是为了储存能量,在启动的瞬间让系统稳定。前面8个小电容是无极性电容,并联多是考虑稳定。

网友F:
NTC与FET并联  ?    电池内阻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