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运算放大器

楼主(2016-08-18):
集成运放实质上是一种双端输入、单端输出的具有高电压放大倍数,高输入阻抗、低输出阻抗的多级直接耦合放大器。它主要用来实现模拟信号的运算及处理,在模拟电子线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。

楼主:
集成运放器的内部电路构成

网友A:
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都采用差动放大电路(双端输出),中间级一般都是共发射极电压放大电路,输出级由互补对称功放电路和射极输出器组成。

网友A:
Auo是决定运放电路稳定性和运算精度的重要因素,希望Auo越大越好。

网友A:
在一定电源电压下,集成运放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保持不失真关系的最大输出电压峰值。其值比电源电压小。如电源电压为15V,该值约为12V左右。

网友A:
Uidmax是指集成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之间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