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16f1937 的eccp能同时在A1,B1,C1,D1上输出pwm波形?

楼主(2016-08-18):
关于配置位全桥,半桥,单向,都怎么理解啊

楼主:
设置为半桥,全桥都有波形输出,但是设置为单pwm就没有输出了,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全桥是两个上桥、两个下桥对称输出,半桥是一个上桥一个下桥互补输出,单输出是单独一个脚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