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STM32L073的ADC使能一次只能采集一个通道吗?

楼主(2016-08-18):
STM32L073的ADC使能一次只能采集一个通道吗,为啥我使能了4个通道,扫描完第一个通道就直接置位序列结束标志位,然后产生中断,我还发现一点,每次进中断都会置位数据溢出中断,什么情况?
话说此芯片的ADC如何配置成每采集一个通道产生一个中断,当整个序列都采集完后产生序列采集结束中断?

网友A:
中断每试过;
用DMA,多通道连续转换是可以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断每试过;
用DMA,多通道连续转换是可以的;

既然DMA能行,为啥中断不行,想不太明白

网友B:
要看你中断是如何配置的了。上代码看看

网友C:
中断应该也可以,就是美中断估计都可以,我见过例程里好像有个循环扫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