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放大器是个什么电路?

楼主(2016-08-18):
这个电路使用来做IGBT温度保护用的。温度探头用NTC热敏电阻,接到电路的标签NCT_1和SOURCE_LOWER_C上。
VCC_REG_LOWER_C为+23V,
SORCE_LOWER_C为-5V。
后 面光耦输出后再接上比较器,然后就进单片机了。
图中的放大器,尤其是前两级构成一个什么电路?什么作用?

楼主:
更正一点,热敏电阻的两端一端接在NTC_1上,另一端接在VCC_REG_LOWER_C(也就是+23V)上,发帖写错了。

网友A:
简单电路啊,前两个运放组成三角波振荡,最后一个运放做PWM调制。
这是硬件PWM最常用的电路,简单可靠。早期的电动自行车常见。

网友B:
楼上正姐。

当温度上升,NTC电阻减小,U23C的输入IN-电压增加。U23C输出PWM脉冲宽度减小,导致光耦输出PWM脉冲宽度增加(占空比增加)。

网友C:
上面分析的很好?整体是这样的。那个三角波震荡是如何产生三角波的?三角波的频率怎么确定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