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 buck的环路控制

楼主(2016-08-18):
请问这个反馈端的运算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?
还有这几个电阻电容的作用? 改变参数对环路有何影响?

网友A:
“这个反馈端的运算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?”
输出电压经R1R2分压后,此运放将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,输出误差信号来控制PWM的占空比,以调整输出电压。

网友A:
“这几个电阻电容的作用? 改变参数对环路有何影响?”
这几个电阻电容影响这个运放(大环路的局部)的幅频和相频特性。改变参数当然就是改变了这个局部电路的幅频和相频特性,当然也就改变了整个环路的幅频和相频特性。

楼主:
这部分是不是所谓 的PID电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