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【STM32F767ZIT6测评】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

楼主(2016-08-18):
  在电机控制中,驱动三相桥式逆变电路需要MCU具有6路PWM波,用来驱动6个IGBT、IGBT模块或者MOSFET。一般使用SVPWM算法来给定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。很显然STM32F7具有这样的高级定时器来产生PWM波。使用通用定时器用来处理编码器的AB相信号,送入正交编码单元计算出电机的转速的位置。军工上使用旋变+AD2S1210的方式来获得电机的转速和位置,这需要11个GPIO或者一个SPI。这些STM32F7都有。然后需要ADC采样电机三相电流中的两项,需要同步采样,STM32F7可以做到。还需要采集直流母线电压和温度,使用STM32F7剩余的ADC的2个通道采集这两个信号。剩下的就是算法了,STM32F7的运算效果很好,看到还有硬件JPEG解码,比较优秀。剩下的就是开始使用CUBE编程了。

楼主:
继续上传

楼主:
回实验室就开始分享例程

网友A:
有具体的实现过程的教程吗,如何配置这么多路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具体的实现过程的教程吗,如何配置这么多路,

pwm是6路互补带死区的,你可以百度搜一下SVPWM算法,它最后改变的就是3路PWM的占空比,然后将驱动加在逆变电路上,从而驱动电机(我们一般用永磁同步电机)

网友B:
STM32F7的运算效果很好,看到还有硬件JPEG解码

STM32F7能做硬件JPEG解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M32F7能做硬件JPEG解码?

嗯,看到别人做过,但是我用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