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元器件知识] 请问在选购贴片电阻时候,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参数?

楼主(2016-08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是研发人员选择贴片电阻,普通电路,通常只看封装,如果是特殊电路,要看几个方面:封装,耐压,精度,温度系数,最大功率。

网友B:
封装,功率

网友C(2016-09-28):
首先,需要确定自己需要的是贴片电阻还是直插电阻。

贴片电阻:阻值、尺寸(一般为标准尺寸如0603、0805等)、精度、温度系数(温飘)、功率等
直插电阻:阻值、精度、温度系数(温飘)、功率、封装等

特殊的电阻:
高压电阻需要关注电压系数和工作电压。
高温电阻:工作温度、功率系数、
高能电阻:脉冲、能量、电容电感系数等。

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resistortoday.com了解相关产品或发送邮件至sales@cbeureka.com,相关工作人员将尽快回复您的问题,为您提供最佳的电阻解决方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