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线上接RC 或 磁珠作用一样的吗?

楼主(2016-08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作用不一样,如果是数字电路,信号线上接其它元件,无非是为了减少信号反射,提高信号质量,最常用的是用电阻串联端接,也可以在信号接收端RC端接,用的很少。
如果是模拟信号,想滤除高频,就用RC电路。
就看你的电路是什么类型的信号,想达到什么效果。

网友B:
不一样,RC屏蔽不了高的频率,因为你找不到那么高质量的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作用不一样,如果是数字电路,信号线上接其它元件,无非是为了减少信号反射,提高信号质量,最常用的是用电 ...

是数字电路,我的问题是,接RC 或 磁珠作用上有何区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一样,RC屏蔽不了高的频率,因为你找不到那么高质量的电容

请问你说的高质量是指哪些指标?

@xuplastic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说的高质量是指哪些指标?

@xuplastic

ESL,等效串联电感,这还要算上地线电感
一般磁珠都是高速数字信号或高频模拟信号,低频没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数字电路,我的问题是,接RC 或 磁珠作用上有何区别?

RC是虑低频,磁珠是虑高频
如果是RC还要考虑R的损耗

网友D:
RC电路和磁珠都是滤高频,由于其构造不同,滤波特点不一样。RC电路滤波带宽范围较宽,根据RC参数的选择对1kHZ以上的高频信号都有较好的滤波效果。而磁珠一般只用于几百kHZ以上的滤波,对几十kHZ以下的干扰信号比较乏力,所以一般只用于数字信号滤波或者电源滤波,较少用于模拟信号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