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人艰照拆】+首拆小熊加热饭盒

楼主:
上班的地方很远,外面吃饭又贵还不干净,索性自己带上饭菜,干净方便,用了半年,可能沾到水的原因,加热的灯不亮了,今天就直接把它**了!
先上全图:

这个是底部的螺丝和座垫。

元件都在这里了。

这是一个装水的底盒,有个橡胶密封圈!正好对应上图的导热板上的一个圆形水迹,那样水倒在上面就不会流动了。

这个内部没几个元件,一根粗的红线之间连的黑色的是个温控器,主板上的两根细一点的红黑线接的是加热丝,镶嵌在导热板里面,主板上黑色的按钮是电源开关,几个电阻是电源指示灯的限流电阻,蓝色的粗线套了一个白色的套管,里面是个保险丝。

参考电路:

最后来个特写!

网友A(2016-08-18):
楼主后面的图纸是什么上面的  能展示一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后面的图纸是什么上面的  能展示一下吗

哈哈   那是我之前公司的一个电机短路测试仪的电路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哈哈   那是我之前公司的一个电机短路测试仪的电路图

能分享给我吗       谢谢    我主要搞工控用的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分享给我吗       谢谢    我主要搞工控用的到

360云盘分享给你:https://yunpan.cn/cMJY32xvCHLqA   密码去私信给你

网友B:
修好它呗

楼主:
用了时间长了  也该换新的咯

网友C:
这电路也太简单了吧,主要靠个漂亮外壳挣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电路也太简单了吧,主要靠个漂亮外壳挣钱

可不咋的,小熊的产品外观做的确实好  不得不服啊

网友D:
这外表 和内在 鲜明的对比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外表 和内在 鲜明的对比

哈哈  不过现在的产品外观真的很重要  就和人买衣服一样  外面都不好看  质量再好穿着再舒服你也不会买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能分享给我吗       谢谢    我主要搞工控用的到

意外收获呀!

网友A(点评):
对呀 什么都是巧合促成的

网友E:
质量是不错的

楼主:
呵呵   没关系啦

楼主:
那必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