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【人艰照拆】1元POS机(蓝牙模块)

楼主(2016-08-18):
并不是专门为了【人艰照拆】这个活动而拆的。几天前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了,昨天刚写完代码。今天就想来发个帖。恰巧赶上这个活动。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621340-1-1.html

一元POS 拆机测评
前一段时间好友  @sjw1716094642   买了几个一元POS机,内置STM32或者GD32还有蓝牙模块,还有110mA的锂电池,超值。然后自己也入手了几个。
图片有点小不知道能看清不。即付宝里面芯片不错。要买就买这个。
买了8,9个吧。一家店只能买1个。所以多换几家买。一个月之前还有挺多1元的,今天一看有好几家都涨价了。
瑞刷 还有Q刷 里面用的是Z32 不建议买。上面这两张图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东西是有多值钱。才卖1元。。。。。
DIY塑料盒
USB->Micro 电源线
锂电池 110mAh 还有更大的 板子上带有锂电池充电电路。
单片机 通常来说 GD32比较多。运气好是STM32。运气差是Z32(听都没听过)拆了7,8个就一个是STM32F1
GD32STM32F1 引脚基本一样。数据手册通用,GD32Flash 0等待。

蓝牙模块  ISSC1677SM 网上资料很少 反正我是没找到
到手后开机 通常来说有两个LED 灯,一个是红色的电源灯,另一个是蓝色的信号灯。
手机没跟蓝牙连接时Blue LED 闪烁。链接上时BlueLED 常亮。
拆机的时候小心别把贴片弄掉。一般都是用胶水粘上的,挺不好拆的。

本次拆机主要是用单片机还有蓝牙模块和手机进行通信。
通信干什么呢?------------点灯吧。

切记不要先想着如何给这块板子上的单片机烧程序。因为程序烧写进去了,就不好找单片机的那个(USART)引脚和蓝牙相连了。

第一步:安装手机上位机;见附件

第二步:用手机APP和蓝牙模块连接;
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
第三步:选择实时模式;
4步:随便发送点什么东西;字符越长越好。
事实上发送Hello蓝牙模块不会给你返回任何东西。因为我这里面写了个返回函数。
为什么要给蓝牙模块发送数据呢?因为没有原理图不知道蓝牙的哪个腿接单片机的串口。

5步:打开串口通信上位机。用USB转串口的RDX引脚 把蓝牙模块的每个引脚都测一下。
因为波特率不知道,所以当你看到上位机上传回来一堆东西的时候,说明你找到了蓝牙模块的TXD。正常的话RXD应该在TXD的旁边。然后就是调波特率。我的是115200bps
如果你把所有常用波特率都试了一遍,还都是乱码,那你就用逻辑分析仪。看波形。找到电平持续时间。U这个字符ASCII01010101所以手机上位机发送UUUU….就很好找到一个1的持续时间,然后自己换算去吧。
6:用万用表测蓝牙模块的TXD和单片机的那个引脚相连。我的是PB11  USART3_TX
如果都这样了那么USART3_RX十之**就是PB10 了。自己动手测测吧。

7:烧写程序,
背面有很多圆形的测试点。在数据手册里找到PA13 PA14在芯片上的那个位置。然后再用万用表找到哪两个测试点和PA1314相连。有的板子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然后在上面焊上插针。
我焊的比较烂。焊不牢总掉。

然后用下载器连接上。
↑↑↑↑↑↑↑↑
你会发现上图所示的情况。说明连不上去!!!!!
解决办法
/********>>>>>>>>>>>>>>>> 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<<<<<<<<<<<<<<<**********************

STLink都连不上去 还怎么玩啊!!
********>>>>>>>>>>>>>   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↑    <<<<<<<<<<<<<*********************/
会出现↑上图所示的情况。他说请选择正确的Under Reset。接下来,找到背面测试点中的RST
用排针焊上,把RST接地。然后点击 “连接”,这时鼠标一直在转圈。此时拔掉RST那根线。
这就OK了,随表烧写点东西,把原来的程序擦掉。下一次连接就可以直接连上了。
8步:写程序,写串口程序。
我在背面的测试点中找到了USART1RXTX
所以就用这个进行调试。然后在写和蓝牙通信的USART3
蓝牙模块这是我第一次用,去网上看了看资料学了一点。
知道有个IO口可以写AT指令。我没找到那个AT在哪里,所以现在只能进行收发,不能向蓝牙模块写指令。
我把蓝牙模块和单片机相连的所有引脚都找到了,然后把那些引脚都写1除了USART3RXTX,还是不行。
可能是那个引脚已经和GND连到一起了吧。还待考究。
跟往常一样,还是点灯。手机发送#ON  蓝色LED 发送#OFF蓝色LED熄灭。

蓝牙串口助手

网友A:
还撸啊
店家哭晕在测试,我撸了4个
里面有2个是Z32  芯片,另外2个是STM32的,可以解锁擦除,重新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撸啊
店家哭晕在测试,我撸了4个
里面有2个是Z32  芯片,另外2个是STM32的,可以解锁擦除,重新使用

哈哈   那个塑料盒挺不错的。买了两次,第二次就光是为了塑料盒买的。
店家总给我打电话,让我加他微信。教我怎么用。

网友A:
不撸不撸了,伤身啊。。
加了8M晶振,玩点灯和USB例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撸不撸了,伤身啊。。
加了8M晶振,玩点灯和USB例程

Orz   不错不错。。 我还没弄过USB呢

网友B:
买了一堆,没时间看

网友C:
太牛X了。。居然这样撸开发板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了一堆,没时间看

的确挺费时间的。。。找引脚太闹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太牛X了。。居然这样撸开发板。。。

  闲的没事儿干了

网友D:
暴力拆解 !!      那个读磁条的磁头 好像老的录音机里的磁头

网友E:
这个用来干什么的

网友F:
我为了从上面拆的STM32F103RCT6有个好去处,   专门画了开发板PCB(仿正点原子的布局),  手头还剩5张.

网友G:
也是醉了……

网友H:
去年火过一阵  居然今年还有

网友I:
我再说他们是不是偷你的银**密码呢?这么便宜,钱哪里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再说他们是不是偷你的银**密码呢?这么便宜,钱哪里来?

用这个POS机刷卡 就好像要向他缴税一样。靠“收税”赚钱的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用这个POS机刷卡 就好像要向他缴税一样。靠“收税”赚钱的。

的确银联有一些要钱的地方.不过这些公司都不可信,最好还是别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的确银联有一些要钱的地方.不过这些公司都不可信,最好还是别刷

嗯嗯   用支付宝比这强多了

网友J:
楼主,哪几种的POS机理便是ST的单片机啊?

网友K:
这种情况通常是卖增值服务的,结果你们没有任何增值,店家哭晕在厕所了。

网友K:
本来我也想去搞一台耍耍,不过看了要求太多了,还要注册什么,我怕黑我钱钱,就免了。

网友K:
上面的那个锂电池,淘宝卖的3.2一个,看来确实是能买到,如果不丢钱,那非常赚了。

网友L:
即付宝没有一元的了,都是10元啊

网友M:
给DWG32个赞,我还没玩过呢,教我啊

网友N:
这种模式没看出来比起支付宝和微信有什么优势,能搞得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,哪几种的POS机理便是ST的单片机啊?

我当时买的即付宝 那种是,,GD32和STM32F1基本上差不多。。。GD32在国内感觉用的也比较多,从拆机上就能看出来。GD32的一大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给DWG32个赞,我还没玩过呢,教我啊

  你是成大事的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本来我也想去搞一台耍耍,不过看了要求太多了,还要注册什么,我怕黑我钱钱,就免了。 ...

有的店家让你注册,,,还打电话催你注册。。有的店就直接卖给你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的确银联有一些要钱的地方.不过这些公司都不可信,最好还是别刷

以前pos机都要花钱,现在都是免费送的。收到各种电话,出个邮费,免费送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N:
这种模式没看出来比起支付宝和微信有什么优势,能搞得走吗?

能刷信用*呀,收点手续费,直接刷到你的卡里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我为了从上面拆的STM32F103RCT6有个好去处,   专门画了开发板PCB(仿正点原子的布局),  手头还剩5张.

还有板子吗,送张玩下 呗,
我出邮费

网友O:
哈哈 碰到学电子的 淘宝掌柜欲哭无泪

网友P:
年初撸了三个  一个  stm32一个 GD32一个 EFM32

而且三甲的蓝牙模块还都不一样。  一直没空玩起来、

网友Q:
别纠结浪费不浪费……我买了堆,只拆电池、盒子,用来做小玩具。
其它丢角落里
最近刚做了个完整的十字路口红绿灯(56个灯)给小孩玩,5毛钱包邮的POS机,蓝牙、单片机什么的全吹掉,只留下USB口+锂电充电保护+锂电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还有板子吗,送张玩下 呗,
我出邮费

这不送,   5元/张   送JLINK OB PCB,  运费实收

网友R:
没有要求你们注册什么东西》?不注册,不发货吧

网友S:
现在还能买到吗?楼主程序可以都出来?没加密?
搞几个来玩下

网友T:
用的磁头跟从前收录机的磁头一模一样

网友U:
嘿嘿~~
我也来买个试试来拆
拆废了,就当是买个锂电池 给自己的玩具板子供电

网友V:
根据元件的成本来看,这个起码值30元现大洋,他们主要是收手续费来赚钱,我看他们要求注册了才卖给你。

网友W:
一般用来给信用*违规套现,被查到影响征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没有要求你们注册什么东西》?不注册,不发货吧

我从来没注册。有的店家给你打电话让你注册,如果不,就不发货。像这种我就不买了,取消订单就行了。但是有很多店不用注册就给发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现在还能买到吗?楼主程序可以都出来?没加密?
搞几个来玩下

一开始连STlink 没显示,后来把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接地,然后点击链接,再把复位悬空就可以链接到,单片机了。可能他原来把PA14,PA13用做别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用的磁头跟从前收录机的磁头一模一样

磁头还从来没用过呢。

网友X:
引用 网友F:
我为了从上面拆的STM32F103RCT6有个好去处,   专门画了开发板PCB(仿正点原子的布局),  手头还剩5张.

真是有心人啊~

网友X:
引用 网友I:
我再说他们是不是偷你的银**密码呢?这么便宜,钱哪里来?

我怕就是把这些东西散出去,然后逮到谁有钱的就一次赚回来!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我当时买的即付宝 那种是,,GD32和STM32F1基本上差不多。。。GD32在国内感觉用的也比较多,从拆机上就能 ...

我还是更喜欢stm的~哈哈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X:
我怕就是把这些东西散出去,然后逮到谁有钱的就一次赚回来!

肯定会这么干的.被查到就说软件 bug

网友S:
引用 网友F:
这不送,   5元/张   送JLINK OB PCB,  运费实收

jlink pcb还有吗

网友N:
引用 网友C:
能刷信用*呀,收点手续费,直接刷到你的卡里了。

(⊙﹏⊙)b,没用过信用*。。。就是说通过这个东西,能够将信用*里的钱刷成现金用,而只需要给点手续费?

网友Y:
这东西看来都做的差不多。

楼主:
GD32也正常用  都差不多的  还好不是Z32

网友Z:
原来是个读磁条卡的哈,我以为是NFC的,怪不得那么便宜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F:
这不送,   5元/张   送JLINK OB PCB,  运费实收

送我一块板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