照度检测单片机数码管输出程序怎么写?

楼主(2016-08-18):
通过亮度的检测实时反馈给单片机,经ad转换输出在数码管上显示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、7、8、9(1个数码管显示)共阴接法
输入口P00 数码管输出口abcdefgh分别为P42、P41、P21、P22、P23、P43、P44、P20.
补充一下,检测的数值为0-1023,0~100记为0,101~200记为1 ,依次类推901~1023记为9,

网友A:
可以转换为模块编写
1.单片机AD模块的驱动
2.数码管模块的驱动
至于详细的程序,要参考你的芯片,以及你芯片官方给的例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转换为模块编写
1.单片机AD模块的驱动
2.数码管模块的驱动

单片机芯片用的是stc15f2k60s2,8个高速10位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单片机芯片用的是stc15f2k60s2,8个高速10位口

1.AD模块,官方有例程的这个
2.数码管的驱动,参考51开发板,这个人一个51开发板都有讲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AD模块,官方有例程的这个
2.数码管的驱动,参考51开发板,这个人一个51开发板都有讲的。 ...

就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 一点头绪都没有

楼主:
程序怎么写 有人知道吗

网友B:
很多人都知道写,只是没雷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多人都知道写,只是没雷锋

好吧

网友C:
你先做分解动作,送一个数,点亮数码管.
再玩a/d转换,再串起来.具体怎么做40个例子中都有,可参考一下.
别指望别人给你写,路靠自己闯.83年我刚玩单片机时连书都没一本,现在有网络还怕什么?自己摸索,有疑问上二姨家问.

〓◆ 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 206页 2.6M 书签 ◆〓
〓◆ 爱上单片机 杜洋 354页 73.0M 高清书签版 ◆〓 , 好书哦

网友D:
你选错单片机了,选msp430fr2311的话,有现成的官方板子和代码http://www.ti.com.cn/cn/lit/ug/slau664a/slau664a.pdf
第14页,3.1 Out-of-Box Software Examp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先做分解动作,送一个数,点亮数码管.
再玩a/d转换,再串起来.具体怎么做40个例子中都有,可参考一下.
别指 ...

感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选错单片机了,选msp430fr2311的话,有现成的官方板子和代码http://www.ti.com.cn/cn/lit/ug/slau ...

好的  谢谢了  我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