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-link更新固件出问题了,怎么办

楼主(2016-08-18):
已经有两个nu-link因为更新固件出现无法工作的状况了,再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哪位大佬知道怎么修复的,或者有nu-link固件的,麻烦提供帮助呀。

网友A:
新唐的技术支持有固件,你可以寄给他们给你重新烧录,如果本地有技术支持最好了,不过他们不会给你固件让你自己烧的。解决nu-link为什么会挂掉的问题更有意义。’

网友B:
ICP文件夹下面 就会有固件 啊¥%……&*(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P文件夹下面 就会有固件 啊¥%……&*(

ICE_ISP.bin和NUC1xx_ICE_M0.bin这两个文件都要烧进去吗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ICP文件夹下面 就会有固件 啊¥%……&*(

这个是固件么?我怎么记得以前玩M0的时候挂掉了,代理让寄过去。。不告诉我这个

网友C:
能用的时候不要随便升级,中间卡死断电,就完蛋了。

网友D(2018-02-02):
我在固件升级中卡死,哪位提供一下固件文件和烧录方法,谢谢!我的邮箱:roy_wang346@163.com

网友E:
不小心点了个什么玩意,NULINK下载器不能下载了,,求教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不小心点了个什么玩意,NULINK下载器不能下载了,,求教

可加我,397839840

网友G:
重新打开ICP工具,继续对Nu-Link/Nu-Link Pro/Nu-Link-Me固件升级,升级完成后Nu-Link/Nu-Link Pro/Nu-Link-Me所有功能皆可恢复正常。

网友H(2019-06-16):
怎么升级

网友I:
重新升级不就行了。

网友J:
用一个nulinkme烧写另一个nulinkme固件的具体步骤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055532-1-1.html

这是我的帖子,你可以参考下

网友K:
方法一:用另一个新的NU-LINK将固件重新写入出问题的NU-LINK;
方法二:用新唐的串口烧写工具将固件重新写入出问题的NU-LINK;
固件在Nuvoton Tools\ICPTool\Nu_Link路径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