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电路中,EMC设计!!

楼主(2016-08-18):
请问,如果有AC引入,又有AC供电设备,控制回路中需要ACDC,转为5V给MCU供电,

请问一下,AC负载不需要通过EMC器件吧?

如果通过的话,那岂不是需要电流很大的共模电感了?

网友A:
ACDC的交流输入侧加EMC滤波

网友B:
AC负载为什么要添加EMC?

楼主:
我是说,负载需要不需要过EMC

网友C:
您好!
   通常来说AC-DC电源输入端需要EMC防护电路,如果使用金升阳的AC-DC电源,输出端只需要采取一般的滤波措施即可(输出端接电解电容)。如果采用其他品牌的电源或自己设计电源,输出端可能需要外接其他滤波措施(比如差模电感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您好!
   通常来说AC-DC电源输入端需要EMC防护电路,如果使用金升阳的AC-DC电源,输出端只需要采取一般的 ...

嗯!

我是这样的一组设备:

交流220----------MCU--------------------继电器
             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20V电器设备

那您说,220V给电器设备这里,EMC如何设计呢?

楼主:
好的!

谢谢!AC负载会可能输出干扰信号,火花干扰等,那还是最好加EMC , 这样好处是干扰等信号既不能从外部进来,

楼主:
AC负载会可能输出干扰信号,火花干扰等,那还是最好加EMC , 这样好处是干扰等信号既不能从外部进来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C负载会可能输出干扰信号,火花干扰等,那还是最好加EMC , 这样好处是干扰等信号既不能从外部进来, ...

很棒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嗯!

我是这样的一组设备:

节约成本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好的!

谢谢!AC负载会可能输出干扰信号,火花干扰等,那还是最好加EMC , 这样好处是干扰等信号既不能从 ...

说的对,EMC还是有用的。

楼主:
感觉 还是在入口处 买一个现成的EMC装置吧。

网友E:
不考虑成本可以放emc试试

网友E:
不过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加,AC电源干扰很大么

楼主:
不加的话 根本过不了EMC.

楼主(2016-11-26):
通常来说AC-DC电源输入端需要EMC防护电路,如果使用金升阳的AC-DC电源,输出端只需要采取一般的滤波措施即可(输出端接电解电容)。如果采用其他品牌的电源或自己设计电源,输出端可能需要外接其他滤波措施(比如差模电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