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单片机的gpio

楼主(2016-08-18):
stm8s105单片机,有两组可以用作i2c的端口,分别为pb4(scl)、pb5(sda)和pe1(scl)、pe2(sda),请问这两组端口硬件上有关联吗?现在我把pb4、pb5用作i2c端口,pe1做一般端口用,发现pb4的电平会一直被拉低,如果我把pe1用别的端口换掉,pb4电平正常了,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现在很少用STM8了,都用STM32,不太清楚,不知道STM8是什么核心的,51内核吗

网友B:
按理另外一组没有配置的话,就不受影响的

网友C:
首先你要在option——byte 把PB4、5  IIC选上,然后上啦必须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