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求助!!光电板无法通过LDO输出稳压电源

楼主(2016-08-18):
如图,设计J1接入光电板后,通过U1输出3.3V。现测得光电板什么都不接时有大概5V的电压。接入上面电路后,光电板端电压只有1.3V左右,LDO输出0.5V左右。使用不同型号的LDO,结果也差不多。求大神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A:
光电板输出能力太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电板输出能力太弱

确实如此,并了好多块,终于可以驱动了。

网友B:
用输出电压高一点的太阳能电池板,然后用BUCK降压,应该会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