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木有人会解这道题?

楼主(2016-08-18):
有一时域信号S=V0sin(2pif0t)+V1cos(2pif1t)+V2sin(2pif3t+90),当其通过低通、带通、高通滤波器后的信号表示方式。(未知)

网友A:
这题得先搞清楚高通,带通,低通滤波器的概念:低通滤波器是指角频率低于Wp的信号能够通过,高于Wp的信号被衰减的滤波电路。高通滤波电路是指角频率高于Wp的信号能够通过,低于Wp的信号被衰减的滤波电路。带通滤波器是指低频段截止角频率Wp1到高频段截止角频率Wp2之间的信号能够通过,角频率低于低于Wp1和高于Wp2的信号被衰减的滤波电路。如果低通滤波电路的截止角频率Wp2大于高通滤波电路的截止角频率Wp1,将二者串联起来可构成带通滤波电路。所以假设2pif0<Wp2<2pif1<Wp1<2pif3,通过带通滤波器之后的信号就是S=V1cos(2pif1t),通过低通滤波器的信号就是S=V0sin(2pif0t)+V1cos(2pif1t),通过高通滤波器后的信号就是S=V2sin(2pif3t+90)+V1cos(2pif1t)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题得先搞清楚高通,带通,低通滤波器的概念:低通滤波器是指角频率低于Wp的信号能够通过,高于Wp的信号被 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题得先搞清楚高通,带通,低通滤波器的概念:低通滤波器是指角频率低于Wp的信号能够通过,高于Wp的信号被 ...

阿西,傻大姐啊,这就是个假设啊????假设完就完了??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阿西,傻大姐啊,这就是个假设啊????假设完就完了????

你有更好的解法?

网友A:
如果觉得赞的话,请给打赏哦!!!

网友C:
啊噗~这个出题的绝对是,,,测试有没有上过他的课的,i see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啊噗~这个出题的绝对是,,,测试有没有上过他的课的,i see!

很有可能

网友C:
如果觉得赞的话,请给打赏哦!!!

火山LF打赏了222.22元 理由:无与伦比的精彩回复
dirtwillfly打赏了9999.00元 理由:无与伦比的精彩回复
angus118打赏了1.00元 理由:无与伦比的精彩回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觉得赞的话,请给打赏哦!!!

你打了二十个字就想要打赏?你扩展成500个字,我就考虑考虑

Meyeah打赏了9999.00元 理由:无与伦比的精彩回复

网友D:
啊哈,我路过的,有打赏吗?咔咔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打了二十个字就想要打赏?你扩展成500个字,我就考虑考虑

关键是idea,描述清晰准确就行了,跟字数无关

网友A:
Meyeah打赏了1元 理由:无与伦比的精彩回复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觉得赞的话,请给打赏哦!!!

火山LF打赏了222.22元 理由:无与伦比的精彩回复

Meyeah打赏了222.22元 理由:无与伦比的精彩回复

网友F:
很多参数都不明确,没意思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很多参数都不明确,没意思!

师兄啊,他们联手欺负我帮我打他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