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
【STM32F767ZIT】工程移植

楼主(2016-08-18):
STM32F7试用之空白工程移植
收到F7有段时间了,今天抽空给大家分享一下简单的工程建立试用。
给个开箱照

工程建立使用的是keil5.x软件,使用的是从官方的HAL库中截取的相关驱动。
一、添加工程目录:这里首先建立四个文件夹,Project 用于保存工程文件;Driver用于保存官方的函数库等文件;BSP用于放底层函数驱动文件;User用于放main函数等。

二、建立一个空白工程:器件选择STM32F767ZIT。保存,这里保存在Project下

三、添加官方的函数库等:在官方提供的软件包中找到如下目录,复制到Driver目录下,这个文件很大,用起来不方便,这里帮它瘦下身,删掉我们暂时不需要的:BSP、CMSIS下只保留Device和Include两个文件、STM32F7xx_HAL_Driver下只保留Inc和Src两个文件。这样一来整个工程就小多了~
这里是按照串口打印函数的工程来移植的,我们继续从官方的软件包中找到如下目录,并复制Inc和Src中的目录到User文件夹下。这样main函数也包含在里面了,后面作修改就好了。
四、添加文件到工程
这个是参考的工程树,名字取你喜欢的就好~

同时添加路径~
添加预定义~
启用Micro LIB(别忘了,否则到时串口可没输出哦)

好了,上面的做好之后就可以编译一下了~,这里会出现三个错误,对应的是这三个库函数
这里先把他们从工程中去掉,选中右键->remove…,相信移植过F4的一定也遇到过,库函数会有个FMC的库,但有些引脚小的封装移植这个会报错,因为引脚小的根本没有fmc功能,这里应该也一样….
去掉之后,再编译一下,OK了 ,设置下为ST-LINK下载,这里为了方便查看移植的结果,在MAIN函数中添加了这么一条,让它一直打印。
重编译后,下载到板子上,打开串口OK!乱码….!

别着急,找问题!仔细看下官方的串口设置!
重新设置下串口位!好了!
你也可以将串口配置为经常使用的,修改下这里就好了。

官方的串口配置函数写在了main函数中,串口引脚初始函数写在了stm32f7xx_hal_msp.c中,这里可以建一个BSP_Uart.c 和.h将他隔离开来,附件的工程中已经将这做了隔离。
好了,这次试用就到这了,最后用一个批处理文件keilkill.bat 放工程首目录下,删除编译文件~好了 只剩下12M多了,压缩一下1.8M见附件~

网友A:
很详细的HAL相关教程,ST官方都没做,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详细的HAL相关教程,ST官方都没做,收了

网友B(2016-11-01):
怎么下载m7的库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