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源硬件] 求推荐一款空气流量传感器?

楼主(2016-08-18):
最近在做一个人工呼吸的项目,需要采集空气每次的流量。希望能有一款尽量小的流量传感器,有没有课推荐的?求指导。

网友A:
高级一些的可以用质量流量计,精度5%以外的可以用Honeywell的,几百块钱,3%以内的可以用美国Brooks的,这个是贵货,一般测量仪器上用,如无特殊要求还是另觅其他产品;
质量流量计也有国产的,具体技术指标一言难尽,几百到几千的都有,楼主可上某宝查找;
如果要求不高,也可以用类似肺活量测试仪用的压力传感器,Freescale的MPX系列可以找找,价格相当合理;为保证测试精度,楼主可以通过一些试验手段来标定,让一定容积的气体通过固定大小的节流孔径,使用积分方式求取气体流量;
类似方法标定过的压力传感器测肺活量,准确度还是可以接受的。
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B(2017-06-29):
飞思卡尔系列传感器,IC我公司有现货QQ:657290025

网友C:
汽车发动机进气囗有一个空气流量传感器,可用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汽车发动机进气囗有一个空气流量传感器,可用吗?

应该不行吧,汽车的是高流速

网友E:
如果找不到的话,可以用笨方法,  编码开关加一个气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