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我有一个问题,望指点

楼主(2016-08-18):
老师给我的是stm32F103迷你版,这个好像是不带FSMC功能模块的,那么用这个迷你版的单片机能实现和FPGA的并行通信吗,有写过这个程序的前辈么?

网友A:
那只能用IO模拟了

网友B:
如果速率要求不是很高用SPI很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速率要求不是很高用SPI很方便

我是用串口写的,但老师要求用并口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只能用IO模拟了

这个不会啊,,大神能指点指点么

网友C:
你会单片机吗,直接操作整个8位端口对接就是并行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会单片机吗,直接操作整个8位端口对接就是并行数据

stm32不就是单片机么?

网友D:
SPI可能就够用

网友E:
还是的啊,对IO端口直接赋值操作就行啦

楼主:
要用并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还是的啊,对IO端口直接赋值操作就行啦

对IO口赋一个2,对面能收到2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对IO口赋一个2,对面能收到2?

咱们先不说片选、读写使能等其他控制引脚,只说IO。我举个例子吧
假设你的PA口是16位,从PA0到PA15,你将他们连到FPGA的16个IO引脚上,这是电路连接;然后STM32端将PA口设置为输出,当然,IO模式之类随你设置,对PA端口数据寄存器赋值 GPIOA_ODR = 0xA07C, 0xA07c转换成二进制就 是1010 0000 0111 1100 ,那么你PA口的16根线从高到低输出的就是1010 0000 0111 1100(高低电平表示),FPGA端当然就可以采集啦。
我说的是你想问的吗?够详细吗?

网友F:
大学有门课程  微机原理与总线技术,这个现在没有了?

网友G:
用io口去模拟呗,也只能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咱们先不说片选、读写使能等其他控制引脚,只说IO。我举个例子吧
假设你的PA口是16位,从PA0到PA15,你将 ...

那这样也太费IO口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大学有门课程  微机原理与总线技术,这个现在没有了?

有微机原理,不过上的时候根本没人听啊。太难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咱们先不说片选、读写使能等其他控制引脚,只说IO。我举个例子吧
假设你的PA口是16位,从PA0到PA15,你将 ...

谢谢指点,又懂了一些东西

网友H:
并口比串口简单的好吧?楼主懂并口的意思吗,就是打个比方就是P0口的8个bit作为1个8位的数据。

网友I:
楼主先学什么是并口,感觉楼主是个小白啊,需要学的基础知识很多

网友J:
你是用多少位的并口?多少位就需要多少个IO管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并口比串口简单的好吧?楼主懂并口的意思吗,就是打个比方就是P0口的8个bit作为1个8位的数据。 ...

感觉有道理,醍醐灌顶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先学什么是并口,感觉楼主是个小白啊,需要学的基础知识很多

stm32啊,暑假开始学的,老师要求用并口通信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你是用多少位的并口?多少位就需要多少个IO管脚

这个倒是知道,8位的,但今天写了一下,没现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并口比串口简单的好吧?楼主懂并口的意思吗,就是打个比方就是P0口的8个bit作为1个8位的数据。 ...

已经解决,,谢谢大家

网友J:
楼主多多自己动手搞搞,很快就高手了。

网友K:
用io口去模拟

网友L:
为啥子用并口通信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有微机原理,不过上的时候根本没人听啊。太难了。

这个是基础,如果不懂总线技术,数字电路就很难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