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
为什么用fromelf.exe生成的是一个.bin的目录呢?

楼主(2016-08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在0地址有数据,在1G地址也有数据,那么生成单个BIN文件就有1G那么大。
所以选择生成一个目录,然后分成N个BIN文件。
文件名就是存储器名称

hex文件因为包含地址信息,所以单个文件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在0地址有数据,在1G地址也有数据,那么生成单个BIN文件就有1G那么大。
所以选择生成一个目录,然后分 ...

明白了,原来我有一些常量的地址指定在工程所定义的内存地址范围之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