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12V 2A转换给单片机供电,请教怎么做?

楼主(2016-08-18):
用单片机控制12V 2A的风扇 风扇单独供电的 想两个整合一下,把12V 2A转换成给单片机供电。请教怎么做?谢谢。

网友A:
我感觉最好是从12V处接个 12 to 5V 的电路,用7805压差有点大,得加散热片。

网友B:
12V转换为5V,用LM317或DC/DC模块呀。

楼主:
个人感觉用L7805稳压后给单片机供电是不是要好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