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电路] 有谁用过CMT1040T芯片吗?

楼主(2016-08-18):
这个芯片自带隔离电源和光电耦合,其中有个引脚是电源地,隔离电源输出地,请问这两个地怎么接?要分开吗?它上面说隔离电源输出地不接可以悬空,但是不接是不是就没有隔离功能了。

网友A:
既然是隔离地,就分开接啊;

另一个地接光耦隔离后的地

网友A:
也许内部已经连在一起了,你有芯片的话可以量一下看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是隔离地,就分开接啊;

另一个地接光耦隔离后的地

什么意思?PCB上怎么弄?电源地和这个隔离地用两个网络标签?那这个隔离地到底接什么?

网友B(2016-09-19):
你说的是8脚CAN地吧,不接也是隔离的,通迅没有任何问题

网友C:
你都没有芯片手册,怎么会用这个?赶紧把手册共享出来,电源隔离,地肯定不能接在一起,光耦隔离,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