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STM32驱动CC1101的程序

楼主(2016-08-18):
STM32驱动CC1101的程序,保证可用

发送程序部分预览(完整版请下载本帖最后的附件):
/*
** CC1101 433MHz无线模块相互通信
** 2014-11-16
*/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cc1101.h"
#include "led.h"

/*************NVIC控制器配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组号  抢占位数 子优先级数量
//  组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
//  组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//  组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//  组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//  组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NVIC_PRIORITY_GROUP_0   (7 - 0)
#define NVIC_PRIORITY_GROUP_1   (7 - 1)
#define NVIC_PRIORITY_GROUP_2   (7 - 2)
#define NVIC_PRIORITY_GROUP_3   (7 - 3)
#define NVIC_PRIORITY_GROUP_4   (7 - 4)
#define NVIC_PRIORITY_GROUP            (NVIC_PRIORITY_GROUP_2)      /* 设置为组2 */

//#include "RF_Send.h"
//#include "task.h"
//***************更多功率参数设置可详细参考DATACC1100英文文档中第48-49页的参数表******************
//INT8U PaTabel[8] = {0x04 ,0x04 ,0x04 ,0x04 ,0x04 ,0x04 ,0x04 ,0x04};  //-30dBm   功率最小
//INT8U PaTabel[8] = {0x17,0x17 ,0x17 ,0x17 ,0x17 ,0x17,0x17 ,0x17}; //-20dBm
//INT8U PaTabel[8] = {0x1D,0x1D ,0x1D ,0x1D ,0x1D ,0x1D,0x1D ,0x1D}; //-15dBm
//INT8U PaTabel[8] = {0x26,0x26 ,0x26 ,0x26 ,0x26 ,0x26,0x26 ,0x26}; //-10dBm
//INT8U PaTabel[8] = {0x37,0x37 ,0x37 ,0x37 ,0x37 ,0x37,0x37 ,0x37}; //-6dBm
//INT8U PaTabel[8] = {0x60 ,0x60 ,0x60 ,0x60 ,0x60 ,0x60 ,0x60 ,0x60};//0dBm
//INT8U PaTabel[8] = {0x86,0x86 ,0x86 ,0x86 ,0x86 ,0x86,0x86 ,0x86}; //5dBm

const u8 PaTabel[8] = {0xC0 ,0xC0 ,0xC0 ,0xC0 ,0xC0 ,0xC0 ,0xC0 ,0xC0};//12dBm

u8 RF_Read_Buff[64];//接收缓冲区

_RF_Sta  RF_Sta;//RF状态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const RF_SETTINGS rfSettings =
{
        0x00,
        0x08,   // FSCTRL1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.
        0x00,   // FSCTRL0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.
        0x10,   // FREQ2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high byte.
        0xA7,   // FREQ1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middle byte.
        0x62,   // FREQ0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low byte.
        0x5B,   // MDMCFG4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F8,   // MDMCFG3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03,   // MDMCFG2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22,   // MDMCFG1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F8,   // MDMCFG0   Modem configuration.

        0x00,   // CHANNR    Channel number.
        0x47,   // DEVIATN  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(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).
        0xB6,   // FREND1  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10,   // FREND0  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18,   // MCSM0    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.
       // 0x0F,   // MCSM1    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1D,   // FOCCFG   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1C,   // BSCFG   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C7,   // AGCCTRL2  AGC control.
        0x00,   // AGCCTRL1  AGC control.
        0xB2,   // AGCCTRL0  AGC control.

        0xEA,   // FSCAL3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    0x2A,   // FSCAL2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    0x00,   // FSCAL1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    0x11,   // FSCAL0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    0x59,   // FSTEST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    0x81,   // TEST2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    0x35,   // TEST1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    0x09,   // TEST0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    0x0B,   // IOCFG2   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.
        0x06,   // IOCFG0D  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. Refer to SmartRF?Studio User Manual for detailed pseudo register explanation.

        0x04,   // PKTCTRL1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.
        0x05,   // PKTCTRL0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.
        0x00,   // ADDR      Device address.
        RFDATLEN    // PKTLEN    Packet length.
}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delayus(unsigned int s)
//输入:时间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普通廷时,内部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delayus(u16 timeout)
{
    u8 i;
    do
    {
       for(i=0; i<20; i++);
    }
    while (--timeout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函数名:CC1101_SpiInit()
//输入:无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SPI初始化程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C1101_SpiInit(void)
{
          RCC->APB2ENR|=1<<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PORTC时钟
          GPIOC->CRL&=0Xff000000;
          GPIOC->CRL|=0X00833388;
          GPIOC->ODR|=0x00000023;
}

void Open_GD0_Interrupt(void)
{
          uint32_t priority;

         /* 使能io复用时钟 */
    RCC->APB2ENR |=  1 << 0;
/* 配置为输外部中断5在PC5上 */
    AFIO->EXTICR[1] &= ~(0xF << 4);
    AFIO->EXTICR[1] |=  (2   << 4);

    /* 开启外部中断5 */
    EXTI->IMR       |=  (1 << 5);

    /* 上升沿触发 */
    EXTI->RTSR      |=  (1 << 5);
    EXTI->FTSR      &= ~(1 << 5);

 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(NVIC_PRIORITY_GROUP);         /* 设置为组2 */
    priority = NVIC_EncodePriority (NVIC_PRIORITY_GROUP, 2, 3);
    NVIC_SetPriority(EXTI9_5_IRQn,priority);  /* EXTIx_IRQn 在stm32f10x.h中有定义 */
    NVIC_EnableIRQ(EXTI9_5_IRQn);
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SpisendByte(INT8U dat)
//输入:发送的数据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SPI发送一个字节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8 SpiTxRxByte(u8 dat)
{
    u8 i,j,temp= 0;
    SCK = 0;
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{
        if(dat & 0x80)MOSI = 1;
        else MOS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j++;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j++;
        SC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j++;
        temp <<= 1;
        if(MISO)temp++;
        SC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j++;

    }
    return temp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RESET_CC1100(void)
//输入:无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复位CC1100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8 RESET_CC1100(void)
{
          u16 n=0;
    CSN = 0;
    while(MIS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++n>300)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SpiTxRxByte(CCxxx0_SRES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复位命令
    while(MIS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++n>300)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CSN = 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POWER_UP_RESET_CC1100(void)
//输入:无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上电复位CC1100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8 POWER_UP_RESET_CC1100(void)
{
    CSN = 1;
    delayus(10);
    CSN = 0;
    delayus(10);
    CSN = 1;
    delayus(100);
    if(RESET_CC1100())return 1;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CC1100
          return 0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halSpiWriteReg(INT8U addr, INT8U value)
//输入:地址和配置字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SPI写寄存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halSpiWriteReg(u8 addr, u8 value)
{
          u16 n=0;
    CSN = 0;
    while(MIS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++n>30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SpiTxRxByte(addr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
    SpiTxRxByte(value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配置
    CSN = 1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halSpiWriteBurstReg(INT8U addr, INT8U *buffer, INT8U count)
//输入:地址,写入缓冲区,写入个数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SPI连续写配置寄存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halSpiWriteBurstReg(u8 addr, u8 *buffer, u8 count)
{
    u8 i, temp;
    temp = addr | WRITE_BURST;
    CSN = 0;
    while(MIS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++i>25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for (i = 0; i < count; i++)
    {
        SpiTxRxByte(buffer[i]);
    }
    CSN = 1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halSpiStrobe(INT8U strobe)
//输入:命令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SPI写命令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halSpiStrobe(u8 strobe)
{
          u8 n=0;
    CSN = 0;
     while(MIS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++n>25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SpiTxRxByte(strobe)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    CSN = 1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INT8U halSpiReadReg(INT8U addr)
//输入:地址
//输出:该寄存器的配置字
//功能描述:SPI读寄存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8 halSpiReadReg(u8 addr)
{
    u8 temp, value=0;
    temp = addr|READ_SINGLE;//读寄存器命令
    CSN = 0;
     while(MIS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++value>25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value = SpiTxRxByte(0);
    CSN = 1;
    return value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halSpiReadBurstReg(INT8U addr, INT8U *buffer, INT8U count)
//输入:地址,读出数据后暂存的缓冲区,读出配置个数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SPI连续写配置寄存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halSpiReadBurstReg(u8 addr, u8 *buffer, u8 count)
{
    u8 i=0,temp;
    temp = addr | READ_BURST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要读的配置寄存器地址和读命令
    CSN = 0;
     while(MIS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++i>25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for (i = 0; i < count; i++)
    {
        buffer[i] = SpiTxRxByte(0);
    }
    CSN = 1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INT8U halSpiReadReg(INT8U addr)
//输入:地址
//输出:该状态寄存器当前值
//功能描述:SPI读状态寄存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8 halSpiReadStatus(u8 addr)
{
    u8 value=0,temp;
    temp = addr | READ_BURST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要读的状态寄存器的地址同时写入读命令
    CSN = 0;
     while(MIS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++value>250)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value = SpiTxRxByte(0);
    CSN = 1;
    return value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CC1101_Set_PKTLEN(u8 len)
//输入:无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配置CC1101数据长度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C1101_Set_PKTLEN(u8 len)//配置CC1101数据长度
{
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PKTLEN,len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halRfWriteRfSettings(RF_SETTINGS *pRfSettings)
//输入:无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配置CC1100的寄存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halRfWriteRfSettings(void)
{
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SCTRL0,  rfSettings.FSCTRL2);//自已加的
    // Write register settings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SCTRL1,  rfSettings.FSCTRL1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SCTRL0,  rfSettings.FSCTRL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REQ2,    rfSettings.FREQ2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REQ1,    rfSettings.FREQ1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REQ0,    rfSettings.FREQ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4,  rfSettings.MDMCFG4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3,  rfSettings.MDMCFG3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2,  rfSettings.MDMCFG2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1,  rfSettings.MDMCFG1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0,  rfSettings.MDMCFG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CHANNR,   rfSettings.CHANNR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DEVIATN,  rfSettings.DEVIATN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REND1,   rfSettings.FREND1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REND0,   rfSettings.FREND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MCSM0 ,   rfSettings.MCSM0 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OCCFG,   rfSettings.FOCCFG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BSCFG,    rfSettings.BSCFG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AGCCTRL2, rfSettings.AGCCTRL2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AGCCTRL1, rfSettings.AGCCTRL1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AGCCTRL0, rfSettings.AGCCTRL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SCAL3,   rfSettings.FSCAL3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SCAL2,   rfSettings.FSCAL2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SCAL1,   rfSettings.FSCAL1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SCAL0,   rfSettings.FSCAL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FSTEST,   rfSettings.FSTEST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TEST2,    rfSettings.TEST2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TEST1,    rfSettings.TEST1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TEST0,    rfSettings.TEST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IOCFG2,   rfSettings.IOCFG2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IOCFG0,   rfSettings.IOCFG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PKTCTRL1, rfSettings.PKTCTRL1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PKTCTRL0, rfSettings.PKTCTRL0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ADDR,     rfSettings.ADDR);
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PKTLEN,   rfSettings.PKTLEN);
                //halSpiWriteReg(CCxxx0_IOCFG0 ,   rfSettings.PKTLEN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Set_TxMode(void)
//输入:无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设置CC1100为发射模式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Set_TxMode(void)
{
    RF_Sta.mode=RF_TXMODE;
    RF_Sta.Busy=BUSY;//置忙
    GDO0_INTON;//开中断
          halSpiStrobe(CCxxx0_SIDLE);//强制进入空闲模式
    halSpiStrobe(CCxxx0_STX);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发送模式发送数据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Set_RxMode(void)
//输入:无
//输出:无
//功能描述:设置CC1100为发射接收模式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Set_RxMode(void)
{
    RF_Sta.mode=RF_RXMODE;
          halSpiStrobe(CCxxx0_SFRX);//清洗接收缓冲区
    halSpiStrobe(CCxxx0_SIDLE);//强制进入空闲模式
    halSpiStrobe(CCxxx0_SRX);//进入接收模式
          GDO0_INTON;//开中断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:void halRfSendPacket(INT8U *txBuffer, INT8U size)
//输入:发送的缓冲区,发送数据个数
//输出:OK 已发送,其它,错误标志
//功能描述:CC1100发送一组数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u8 halRfSendPacket(u8 *txBuffer, u8 size)
{
            u16 value;
      halSpiWriteReg(CCxxx0_TXFIFO, size);
      halSpiWriteBurstReg(CCxxx0_TXFIFO, txBuffer, size);        //写入要发送的数据
      Set_TxMode();//进入发送模式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RF_Sta.Busy=BUSY;
            while(RF_Sta.Busy&BUS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if(++value>350)return ER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return OK;
}

楼主:
附件忘记上传了

网友A:
你好,请问你有操作库函数的cc1101的STM32程序吗??

网友B:
u8 RF_Read_Buff[64];//接收缓冲区  这个很容易忽视掉

网友C:
下载跟那个手册的时序图对比着学学怎么用。以前只会51操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