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带WiFi的mcu

楼主:
ST有没有带WiFi的MCU呢?具体型号是什么样子的

网友A(2016-08-18):
没有,你可以用ESP8266,很便宜,几块钱一个

网友A:
然后串口跟STM32通信,就行了,用这个模块发射接收数据,STM32负责控制和接收处理

网友B:
带WiFi的mcu比较贵,还不如用个普通的MCU加WiFi芯片便宜不是一点点,如果钱多无所谓

网友C:
为什么不用WiFi模块呢

网友D:
GAINSPAN wifi 低功耗 模块 ,请参考!

GS2000  (369.77 KB )

网友E:
好像还没有带WiFi的mcu吧

网友F:
目前这种不是很多,TI的CC3200是的,不过作为WIFI芯片来说,应该更专业,不需要做单片机,又要带WIFI,那样处理起来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