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07VCT6无限重启、死机的问题。

楼主(2016-08-18):
之前使用的是ST的芯片,后来换了兆易的。现在整个电路在运行中会出现程序不停重启的问题,而且重启不能运行,需要重新断电在上电后才能正常运行。芯片上跑了UCOS2,整个程序也比较大,但之前在ST的芯片上不存在这个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外设的设计问题。

楼主:
整个系统在运行中有使用到软件复位的

网友A:
当初没有测试出来么?觉得是由于对GD芯片不熟悉引起的,两者这是pin to pin兼容,但是软件上,并不是完全兼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初没有测试出来么?觉得是由于对GD芯片不熟悉引起的,两者这是pin to pin兼容,但是软件上,并不是完全兼 ...

测试的时候是正常状态下测试的,现在是在网络断开的条件下测试主机的稳定性,这种状态下会有软件复位。应该是软件复位造成的。每次都必须断电重启才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B:
这个还需要多测试的。。对比下的,看是哪个环境的没有配置好的。

网友C:
这个还看下你的GD32芯片的RAM跟flash的资源的够用不

网友D(2022-04-15)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请问楼主有解决吗

网友E:
有没有使用看门狗?

网友F(2022-10-22):
我也遇到了,有办法解决吗?

网友G:
群主,您好,您目前使用GD32F107VCT6 属于M3内核,其实现在更建议使用M4内核的 GD32F307VCT6,我们是GD的代理,可以加我V,18617023733 ,我们有技术团队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