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d文件可以通用吗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6-08-18):
这两款芯片是pin to pin兼容的

网友A:
不通用。管脚兼容不是重点。重点在于芯片Memory Map划分是否一致。

网友B:
CMD文件是对存储器分布管理的文件。只有内部存储器完全一样则可以通用。

网友C:
内部存储器完全一样?

网友D:
嗯,块的分布、地址、大小等

楼主:
多看看cmd资料,就会有一点点懂了。

网友E:
貌似不可以的

网友F:
是不可以的  存储器大小不一  分配肯定不一样

网友G:
不能重新分配空间吧。

网友G:
如果不会写,弄个例程直接复制一下。

网友H:
CMD文件是对存储器分布管理的文件,芯片Memory Map划分是否一致

网友I:
这还用问。。再退一万步讲,行不行,自己加进去不i就知道了?

网友J:
这个不知道,应该内部的分布不一样吧

网友J:
楼主可以试试,找相同的开发板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