默认情况下DSP的头文件同PJt工作文件在一个目录下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6-08-18):
如果要更改头文件的目录的话,如何实现啊?

网友A:
你可以将头文件放在任意地方

网友B:
然后告诉CCS去正确的地方找头文件即可。

网友C:
在ccs中的Build Option里面设计   指定include路径就OK啦

网友D:
是不是路径设置问题

网友E:
头文件的处理是很关键的,合理的工程的都会注意这个的。

网友F:
直接放在工程文件目录下面

网友F:
后者修改ccs里面的 include目录

网友G:
在属性里面的include设置

网友G:
可以添加多个路径的,放在哪里都行的。

网友H:
头文件要放在工程文件目录下

网友I:
你可以将头文件放在任意地方

不是放在工程目录下吗

网友:
头文件放在工程文件目录下面才能添加上吧

网友J:
不是直接默认设置吗

网友J:
不要设置其他的菜单目录

网友K:
可以添加多个路径的,放在哪里都行的。

不是得放在工程目录下吗

网友L:
这个准备怎样配置的呢,求仔细介绍的

网友I:
属性里的include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