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步状态下还是无法进入中断

楼主(2016-08-18):
cmd文件昨天已经从flash_lnk.cmd换成flash_lnk.cmd文件,jtag在线调试,单步状态下还是无法进入中断。

楼主:
点击全速运行时可以进入中断,这是我的中断跳转语句  PieVectTable.EPWM1_INT = &ISR_Run,单步运行时,我观察EPWM1计数寄存器确实已经增加到了PRD,并且中断标志位EPWM1_INT也由0变为1,但就是不进入中断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Debug的时候,通过单步运行,发生了中断,程序也无法进入中断。正确的调试方式是,在Interrupt函数中设置断点,然后让程序自动运行下去

网友B:
嗯,如果成功进入中断,则会在断点处停下来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是啊,但不运行不一定可以进入中断的

网友D:
单步运行不一定会进中断   你可以全速运行  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硬件中断

网友E:
会不会是中断条件没满足

网友F:
单步调试的怎进入中断?必须是连续运行的。。

网友F:
中断响应室友时间上的限制的,单步调试运行的速度太慢

网友G:
这个需要设置断点连续运行检测的。。

网友H:
楼上的几位意见很对,在做单步调试的时候是不容易响应到时间那么短的中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