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TI公司还有没有类似OPA2662的芯片呢?

楼主(2016-08-18):
需要对激光二极管的注入电流进行调制

楼主:
调制电路采用DDS芯片,但DDS芯片输出的调制信号为电压信号,需要通过跨导运放转换成电流。网上搜到的激光二极管驱动都是TI公司的OPA2662,但是我在TI公司的官网看到这款芯片已经停产了。我想知道TI公司有没有类似的、可替换的芯片?能否推荐一下?

网友A:
用OPA660?你看看660停产了吗?

楼主:
也停产了。

难道只能自己搭建一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?

楼主:
本来想着用芯片的话,各方面精度会高些的

网友B:
不知道了

网友C:
http://www.ti.com.cn/lsds/ti_zh/ ... iersandlinears.page
这么多芯片,再选择一个就OK了。肯定有替代产品出现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调制电路采用DDS芯片,但DDS芯片输出的调制信号为电压信号,需要通过跨导运放转换成电流。网上搜到的激光二 ...

这个芯片的还真没用到过的

网友E:
这个就找性能相似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