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在原理图上的并联二极管

楼主(2016-08-18):
大家好:
         想知道原理图中画MOS管的时候旁边画上的并联的二极管是寄生二极管吗?还是在里面设计集成的?
有什么作用没?

网友A:
这是M0S管自身带有的

网友B:
寄生的,因为一般做NMOS的都是P型BODY,在上面做N型,所以会有一个寄生的反向二极管

网友C:
MOS管自身工艺造成的,一般把衬底和S极连在一起,对于NMOS会形成自S向D的PN结,PMOS反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