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【原创】【小试NanoPi NEO】序列之4:SD卡复活记二

楼主(2016-08-18):
【小试NanoPi NEO】序列之4:SD卡复活记二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转载请注明: 版权所有!否则后果自负,谢谢合作!!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2个方面进行讲解:
1.准备工作
2.软件修复SD卡
一、准备工作
1.电脑一台;
2.Micro-USB线一根;
3.NanPi NEO开发板一块;
4.串口转TTL开发板一块;
5.USB转串口一块;
6.杜邦线若干。
二、软件修复SD卡
1.把SD卡装入SD卡读卡器中,插入电脑。如下图所示:
2.打开DiskGenius软件,进行坏道检查与修复。如下图所示:
3.把SD卡进行格式化。如下图所示
4.格式化完毕之后必须保存,如果不保存怎不能进行下一步。如下图所示
4.格式化完毕之后,就会把里面的空间释放出来。如下图所示
至此,SD卡就修复成功了,大部分SD卡的问题都可以解决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