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运行程序都会跑飞

楼主(2016-08-18):
最近在用TMS320F28335做项目,编写程序时一直都将程序以及数据分配到0x8000~0xFFFF(SARAM)片区,以往的调试过程中也没遇到什么问题,但是由于这次编写的程序量比较大,这个片区已经存放不下了,因此,前两天我把数据存放到0x3F8000~0x3FBFFF(SARAM)片区,但是CMD文件修改好以后,每次运行程序都会跑飞

楼主:
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测试程序,这个程序内容很少,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,只要包含main.h这个头文件,程序就会跑飞。

楼主:
这个头文件中包含的内容是定义了一些比较大的数组,在调试过程中观察内存数据,发现这些数组中的数据竟然不是初始定义的数值

网友A:
在程序中没有对这些数组进行任何操作?

楼主:
嗯,而是与相应的0x008000区域的数值一样

网友B:
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?我不是很懂啊

楼主:
举例来说,假如数组Data_A实际分配的地址可能是0x3F8100~0x3F8200,运行程序并把Data_A拖到watch窗口中观察,这个数组里的数据数值与地址为0x008100~0x008200的saram区域的数值相同。

网友C:
如果确实嫌内存小,那么就需要外扩内存

网友D:
,不过外扩的内存读写速度会比片内内存慢很多。

网友E:
一部分一部分调可以,放在FLASH中调也可以,放在外部RAM中调也可以。

网友F:
FLASH的烧写寿命有50000多次,可以放在FLASH中调,只不过电脑要快一点,仿真器要好一点

网友G:
嗯,否则每次烧写FLASH都要几十秒也蛮浪费时间的。

网友H:
放在外部RAM中程序会运行的比较慢,把初始化程序,不太用到的数据放到外部RAM,内部RAM中放中断程序,这种有实时性要求的程序

网友I:
不行就外扩内存

网友J:
这个一是设计合理的程序结构的,

网友J:
另一个就是注意程序当中的循环结构设计的,还有就是多学着优化程序的

网友K:
是不是死你的SARAM片区的发生了数据溢出导致的

网友K:
张扬的话就需要在该片区存储数据时做一个存满的判断机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