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HT1625驱动问题

楼主(2016-08-18):
本人第一次使用HT1625,液晶屏始终不亮,求助用过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,万分感激!
程序如下,在线等,急!急!急!

#define CMD_SYSEN       0x01
#define CMD_LCDON       0x03
#define CMD_TIMERDIS    0x04
#define CMD_WDTDIS      0x05
#define CMD_RC32K       0x18
#define CMD_IRQDIS      0x80
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SendCmd(CMD_SYSEN);
    SendCmd(CMD_LCDON);
    SendCmd(CMD_TIMERDIS);
    SendCmd(CMD_WDTDIS);
    SendCmd(CMD_RC32K);
    SendCmd(CMD_IRQDIS);
}

void SendBit_1625(uint8_t mdata, uint8_t cnt)
{
    uint8_t i;

    Delayus(1);
    for(i=0; i<cnt; i++)
    {
        if(mdata & 0x80)
            LCD_DATA_H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_DATA_L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L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1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H;       //write one bit
        Delayus(1);
                mdata <<= 1;
    }
}

void SendDataBit_1625(uint8_t mdata, uint8_t cnt)
{
    uint8_t i;

    for(i=0; i<cnt; i++)
    {
        if(mdata & 0x01)
            LCD_DATA_H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_DATA_L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L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1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H;       //write one bit
        Delayus(1);
        mdata >>= 1;
    }
}

void SendCmd(uint8_t command)
{
    LCD_CS_L;
    SendBit_1625(0x80, 3);      //100
    SendBit_1625(command, 9);
    LCD_CS_H;
}

void Write_1625(uint8_t addr, uint8_t mdata)
{
    LCD_CS_L;
    SendBit_1625(0xa0, 3);      //101
    SendBit_1625(addr<<1, 7);
    SendDataBit_1625(mdata, 4);
    LCD_CS_H;
}

void WriteAll_1625(uint8_t addr, uint8_t *p, uint8_t cnt)
{
    uint8_t i;

    LCD_CS_L;
    SendBit_1625(0xa0, 3);      //101
    SendBit_1625(addr<<1, 7);
    for(i=0; i<cnt; i++)
    {
        SendDataBit_1625(*p, 8);
        p++;
    }
    LCD_CS_H;
}

void test(void)
{
    uint8_t i, temp;

    temp = 0xFF;
    LCD_CS_L;
    SendBit_1625(0xa0, 3);      //101
    SendBit_1625(0x00, 7);
    for(i =0; i <64; i ++)
    {
        SendDataBit_1625(temp, 8);
    }
}

网友A:
没用过1625,只用过1621。没好办法,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时序

网友B:
液晶屏不亮,这类程序一般都是经过好多人验证过的
1.再三检测硬件电路吧
2.试着加大延时
3.初始化一定要弄懂。

网友C(2017-05-08):
楼主点亮了没有,怎么没见BIAS设置,我也遇到问题了

网友D:
这个怎么不检测硬件电路

网友E:
http://www.docin.com/p-718728663.html

网友F:
供电正常吗?

网友G:
楼主的HT1625点亮了吗?

网友D:
检测的屏幕供电一样吗?

网友E: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d0c1b8002d276a200292e45.html

网友F:
HT1625好像有个供电引脚控制。

网友G:
HT1625的串口数据驱动有问题?

网友H(2018-08-04):
有用过VK1625 兼容HT1625 我发资料给你看看

VK1625是一个外围设备专门设计的I / O型微控制器用于LCD扩大显示功能。该装置的显示部分512模式(64x8)。它也支持串行接口,蜂鸣器响,看门狗定时器和时基定时器功能。VK1625是一个内存映射和多功能的LCD控制器。的VK1625软件配置特征使它适合于多种LCD应用包括液晶显示模块和显示子系统。只用三条线是主机控制器和VK1625之间的接口要求。有QFP100封装,LQFP100封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