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请教STM32最多到底几个USART?

楼主(2016-08-19):
小弟刚刚51转型到STM32,需要设计一款产品,代码不多,功能要求很少,就是5个UART数据互相转发(115200bps),看了选型手册,因为刚接触,想向各位大哥请教,体积最小价格最便宜,拥有5个USART的型号是什么。 另外看资料有个疑惑的地方,有些资料说STC32F101RC里面有5个独立的USART.而另外一个资料上说,只有3个独立的USART,另外两个是重新定义引脚的USART.到底是不是独立的?很疑惑

网友A:
数据手册中是这么说的USART+UART 3+2这样总共有5个串口。

网友B:
可以看看STM32F091

The STM32F091xB/xC microcontrollers incorporate the high-performance ARM Cortex-M0 32-bit RISC core operating at a 48 MHz frequency, high-speed embedded memories (up to 256 K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32 Kbytes of SRAM), and an extensive range of enhanced peripherals and I/Os. The device offers standar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(two I2Cs, two SPIs/one I2S, one HDMI CEC and up to eight USARTs), one CAN, one 12-bit ADC, one 12-bit DAC with two channels, seven general-purpose 16-bit timers, a 32-bit timer and an advanced-control PWM timer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数据手册中是这么说的USART+UART 3+2这样总共有5个串口。

有更多的。

网友C:
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。

网友D:
stm32f407 传闻有6个串口,够你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