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最便宜,最小体积的5个独立USART的STM32F1系列是哪个型号?

楼主(2016-08-19):
小弟刚刚51转型到STM32,需要设计一款产品,代码不多,功能要求很少,就是5个UART数据互相转发(115200bps),看了选型手册,因为刚接触,想向各位大哥请教,体积最小价格最便宜,拥有5个USART的型号是什么。 另外看资料有个疑惑的地方,有些资料说STC32F101RC里面有5个独立的USART.而另外一个资料上说,只有3个独立的USART,另外两个是重新定义引脚的USART.到底是不是独立的?很疑惑

楼主:
还有个弱智的菜鸟问题,STN32F10x既然有内部8MHz晶振,为何还要接外部晶振呢?当然外部晶振精度高,但是处理115200bps的串口通讯不至于都不行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弱智的菜鸟问题,STN32F10x既然有内部8MHz晶振,为何还要接外部晶振呢?当然外部晶振精度高,但是处 ...

你应该这么想,51单片机,12M的晶振分配才1M,照样可以配置115200的波特率。

网友B:
用内部晶振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用内部晶振好像倍不到72MHz  HSI 8MHz /2 =4MHz; 4*16=64MHz。F10x系列如果有5个串口的话 应该都是两个UART 3个USART,通常情况下 也是吧USART当做UART用。所以没事的。 选型的话F103RC 挺便宜的,用的人也挺多的。

网友C:
像是64PIN或以上的才有5个独立的串口, 内部RC你看一下你设备的工作温度和波特率的要求

网友D:
那要用F1系列,100脚的;
用内部晶振做串口通讯可以的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答,选103RC可以

网友E:
难道都不会看手册么,,,  都会写UP TO x  UART这样字样

网友:
内部的PLL是可以完成你的要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