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] 【人艰照拆】+拆解小米路由Mini

楼主(2016-08-19):
看到搞拆解活動, 手裡很癢, 也來湊個熱鬧. 把21家前段送給我的小米路由mini給拆了.  過過手癮吧.

這是我用到的工具:

先看看外表:

再看背面:

拆螺絲

拆下螺絲

用平口起子來小小發點力,兩邊要逐次發力,不要只撬一邊.

很容易就揭開後背了.

揭開後背

小米Mini路由本來就是以OpenWRT為基礎定制的, 可玩餘地比較大. 串口也很清楚標在電路板上了.

本來想搞搞固件玩, 但是最近實在沒有什麼時間, 以後再說吧

拆反面

反面的電路這樣:

那個金屬罩子我就沒有吹開了, 我查看了一下網上資料, 外加分析了一下OpenWRT的Port介紹, 罩子里面兩片子是:MT7620 + W971GG6KB
整個系統重要的片子:
MT7620
MT7612
W971GG6KB
W25Q128

其中MT7620是主芯片, 自己也帶WIFI射頻, MT7612是PCIE接口的WIFI外圍, 這兩個一個負責2.4G, 一個負責5G
兩個都是聯發科的片子, 都是MIPS的內核, 這路由器是可以改成MIPS內核的開發板子的

W971GG6KB是128M的DDR2 SDRAM
W25Q128是16M的 SPI FLASH.

這是Xiaomi Mini的OpenWRT的頁面
https://wiki.openwrt.org/toh/xiaomi/mini

Detailed hardware
Instruction set:
MIPS
Vendor:
MediaTek
Bootloader:
U-Boot + Xiaomi U-Boot
System-On-Chip:
Ralink MT7620A
CPU @Freq
MIPS 24KEc V5.0 @580 MHz
Flash size:
16 MiB
Flash Chip:
Makronix S25FL064K
RAM size:
128 MiB DDR2
RAM Chip:
W971GG6KB
Wireless No1:
SoC-integrated: MT7620A 2x2 MIMO 802.11b/g/n (2.4 GHz)
Wireless No2:
On-board chip: MT7612E(?) 2x2 MIMO 802.11a/n/ac (5 GHz)
Switch:
MT7620 built-in 10/100 switch w/ vlan support
USB:
1x
Serial:
Yes

這是視頻:

至此拆解告一段落, 多謝圍觀.

楼主:
@21ic大掌柜
我這拆解還過得去吧 深度是有點不足, 不過重在參與, 以後稍微時間寬裕了再來發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@21ic大掌柜
我這拆解還過得去吧 深度是有點不足, 不過重在參與, 以後稍微時間寬裕了再來發揮 ...

不错! 期待更有深度的分享!~

网友:
不错! 期待更有深度的分享

网友B:
楼主每张图放的签名纸条有种1024的赶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每张图放的签名纸条有种1024的赶脚

1024是什麼意思

网友B:
有个叫的caoliu,如果不懂这个,1024自然也不清楚

楼主:
完全不懂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个叫的caoliu,如果不懂这个,1024自然也不清楚

完全不懂!

网友C:
楼上的1024是什么东东?

网友D(2016-09-23):
没有深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