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MPU6050数据输出问题

楼主(2016-08-19):
为什么MPU6050一开始数据输出经过校正后是对的,和单片机连接后烧程序进去两天了都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突然间数据输出就一直不变而且不是正确的加速度,这是为什么呢,已经换了两块mpu了,仍然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A:
会不会是模块坏掉了,或者线路处理问题

网友B:
断电重启重新下载程序看看

网友C:
是不是模块需要重新初始化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