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
求高手来帮解答几道题

楼主(2016-08-19):
高手如云的二姨,求各位大侠帮解几道题啊,我想在学习的同时去这里蹭个礼物啊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thread/13791
我是不是被鄙视了?

你可以在这里跟帖贴出您的答案,我拿去换奖品,当然你也可以去原来的帖子下回复自己去换奖品。希望各位大神可以更多有问题的筒子哦~

1)现象描述:AD9911需要1.8V和3.3V两种供电方式。若先加3.3V供电,电流约为30mA,连接单片机和控制线,电流变为50mA;此时再加1.8V供电,则3.3V对应的电流变为0。若先加1.8V供电,电流约为80mA;此时再加3.3V供电,1.8V对应的电流减小为37mA,3.3V对应的电流为0。
问题:3.3V是为IO端口供电,1.8V为其他模块供电,两路电压之间应该没有影响,为什么同时供电之后两路的电流会产生这种变化,控制程序也无法写进去?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thread/13930

2)低噪声运算放大器有没有单电源负电源供电的,单电源-24V,该怎么做电路
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thread/13941

3)有关ade7878校准问题请教如下:
应用笔记指出校准前配置COMPMODE=0x3911,这样该寄存器11~13位置1,忽视施加ABC电压输入,怎么得到有效值?(我改成了0x0111)
增益校准:采用过零中断采集。电流准确,但电压在220V处准确,其他电压处有几V误差。怀疑Vfs和Ifs计算出错,请指正。
Ifs=0.5*CT/(50+50)/sqrt(2),其中CT=2000:1

Vfs=0.5*(1000+701000)/1000/sqrt(2)

失调校准:若视“必须测量其有效值的最小电流/电压”为0,对校准结果是否有影响。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thread/13936

4)用ADA4805-1作为ADR4530的跟随器,供为单3.3V,但是两块电路板一块的输出是2.8V,一块是3.2V,非常奇怪。我将其供电引脚跳线到3.6V供电后正常使用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(输出负载已经断开,所有电压的测量工具都是安捷伦34465A)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thread/13937

5)关于ad9244的问题想请教
其数据手册中第6页, Table4中提到 Minimum Conversion Rate 为 500KHz, 同时在第9页对Minimum Conversion Rate 做出了解释:
我是否可以理解为ad9244的输入时钟应大于500KHz, 否则其性能就会下降?为什么时钟低了, 性能就会下降?
数据手册的第18页, Table9中,  External (外部基准模式) 这一行中有: 1 ≤ VREF ≤ 2.0,在第21页中又以 2.048 V的外部基准 REF191 作为例子讲述外部基准
我的问题是: ad9244的外部基准是否可以大于2v,  大于2v是否会有不利影响?

数据手册中给出了ad9244评估板的原理图和pcb的布局布线情况. 32页中可以看到整个电路公用了一个地平面,即使是作为输出缓冲器的74VHC541也连到了这一地平面上.  是否需要将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地分开?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thread/13929

网友A:
1)3.3V是为IO端口供电,1.8V为其他模块供电,两路电压之间应该没有影响,
这个观点是错误的,IO输出的控制管在没有CPU1.8V控制电压存在的情况下是处于不稳定状态的,也就是说有导通的可能.CPU上电以后才能将输出管拉到相应的电平上.
所以如果只上电3.3V,管子就会有电流,接了其他设备后电流会变大.而CPU上电完毕后管子才完全处于闭合/导通状态.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接输出那电流是0,应该是对的.如果直接上电1.8V,CPU完成上电再接上3.3V,管子受控电流为0,也是对的.
控制程序也无法写进去?
这个自己看手册.

2)低噪声运算放大器有没有单电源负电源供电的
个人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,应该说运放都是单电源供电的,我们加上的地纯粹是为了方便分析电位.即使是运放接了±电源供电,你也不曾看见运放需要一个脚单独接到地线上.
该怎么做电路
直接接进去就可以了,计算好输入和输出电压不要超.

网友B:
4)这有可能是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有限,你看运放的资料它的输出电压范围,可以用轨对轨运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4)这有可能是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有限,你看运放的资料它的输出电压范围,可以用轨对轨运放 ...

4里我查过是轨到轨的,但是不知道实际情况我无法分析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