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
线性升压法的问题

楼主(2016-08-19):
基于任意波形一般都是弱电,是否存在这样的一种装置或者方法,将一个高压直流电源与之相乘,类似调制,仅完成幅值的大幅提升而对波形的完整性没有或影响极小。如:
       高压DC:200V
       低压AC:sin(wt)
       乘法运算:200*sin(wt)=200sin(wt);
       若有,请问对于脉冲波形,是否亦可实现?

网友A:
理论上可以,但要保证DC纹波很小吧,不然交流信号都淹没了

网友B:
用个电容将交流信号耦合进去试试

网友C:
线性升压发的设计师很好的方案。

网友D:
线性升压是怎么一回事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