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dsPIC33FJ128MC506的ADC采样

楼主(2016-08-19):
因为看到数据手册上说506是有DMA模块的,那么它在AD采样的时候是必须要使用DMA吗?还是也可以不通过DMA存储数据?

网友A:
可以不使用DMA的。
使用DMA通常是在高速ADC转换时,配置使用软硬件后,由ADC自动完成你所配置转换过程和次数。在这个过程中,CPU可以不参与。

网友B:
可以用,也可以不用。

网友C:
另外有几个ADC缓冲给你用,也可以用DMA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不使用DMA的。
使用DMA通常是在高速ADC转换时,配置使用软硬件后,由ADC自动完成你所配置转换过程和次 ...

如果我不想使用DMA,不配置他就可以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有几个ADC缓冲给你用,也可以用DMA,

没有DMA的单片机,有16个ADC缓存寄存器,但是有DMA模块的值由一个ADC缓存寄存器。如果有DMA不用的话,岂不是采一次,就要转换然后存在存储空间里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有DMA的单片机,有16个ADC缓存寄存器,但是有DMA模块的值由一个ADC缓存寄存器。如果有DMA不用的话,岂 ...

是的。后面的EP系列不管有没有DMA都有16个BUF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的。后面的EP系列不管有没有DMA都有16个BUF

所以如果我一路输入要采10次的话,每采一次读一次数才行是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所以如果我一路输入要采10次的话,每采一次读一次数才行是吧

网友D(2020-04-05):
引用 楼主:
所以如果我一路输入要采10次的话,每采一次读一次数才行是吧

您好,如果SMPI设置为2次采样/转换完成中断一次,每次读取的数据是第二次采样转换的数据,第一次的数据就舍弃了,是这样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