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编程] ATMEGA16程序流水灯延时程序不起作用为什么吗

楼主(2016-08-19):
ATMEGA16程序流水灯延时程序不起作用为什么吗?我接PD口8个LED两个亮,延时程序不知为什么不行

楼主:
用内部RC 0001

网友A:
单单从程序上看,你的应该是低电平LED亮,但是你这就在端口点亮两个灯,其他的你没配置。